装牛眼的流水线工作台,台面盖板如何固定

楼主(2016-09-05):
工作台尺寸1000*700,表面想用钢板覆盖,那么问题来了怎么防止钢板鼓包或者凹陷呢,就是怎么固定它?

网友:
再加几条梁固定盖板。

网友:
沉头螺钉不行吗?这种盖板不会鼓包,凹陷吧,又不受力;即使受力,你这种布置也不会有多少变形量

网友:
盖板稍微用厚一点,应该没有您担心的问题。

网友:
能不能在牛眼之间放置条形固定块,将铁板焊接在上面

网友: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一是用厚板。 二是再加些连接筋。 一味的省钱是不行的。

网友:
先在中间部位分布三个点,加隔圈点焊。再作评估和补充。

网友:
大家可得好好说说,这没准以后影响你家牛眼轮的使用寿命呢。

网友:
加焊固定块,单独固定盖板,并且盖板适当加厚

网友:
这牛眼轮,一般应用场合是那些啊,我多没有用过   感觉这东西跟万向地脚的连接球差不多吧。

网友:
有专门安装在钢板上的牛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