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EM划分网格不动

楼主(2016-09-05):
在使用ICEM划分网格的过程中,进度表一动不动,CPU使用率一直在25%左右,内存也只用了1.5G左右,在seting里也设置过了,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划分网格密度太高放低些吧,查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划分网格密度太高放低些吧,查不了多少。

恩,已经解决了,是网格尺寸太小了,放大一些就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