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骼曲面建模可以用solidworks吗

楼主(2016-09-05):
骨骼曲面建模可以用solidworks吗?新人求解 谢谢

网友A:
骨骼这东西一般没有用任何三维软件正向建模的可能,因为建模后的数据谁敢用。
都是用三维扫描,将扫描标本骨骼的真实数据,扫描成点云数据,经逆向建模软件处理,再导入到三维软件。

网友B:
手工建模!

网友C:
可以 利用第三方插件曲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骨骼这东西一般没有用任何三维软件正向建模的可能,因为建模后的数据谁敢用。
都是用三维扫描,将扫描标本 ...

多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利用第三方插件曲面的

多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建模!

多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