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直径高800的炉子重量2吨放在一个轴承轴转盘上,需要电机的扭矩如何计算?

楼主(2016-09-05):
求解答:,急!!!1000直径高800的炉子重量2吨放在一个轴承轴转盘上,需要以每分钟5转速度,需要电机的扭矩如何计算?需要先确定轴承座的轴承型号及传动轴的高度吗?高度300足够了?谢谢

网友:
建议可采用回转支撑轴承

网友:
1000直径高800的炉子重量2吨,这个炉子是放在中心上吗?有没有偏心?

网友:
应该先选择好轴承和轴,轴承主要受轴向力,可以选择推力滚子轴承等以轴向受力为主的轴承,查轴承的摩擦系数,好像是0.02,根据重物的重量,计算出力的大小,计算出转矩,还有惯性矩,......
电机选择参考再根据相关手册,好像这论坛有帖子可以参考。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469484-1-1.html,我计算的帖子,您参考一下,看是否对您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