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材料为铝的棒料包装机设计思路

楼主(2016-09-05):
外径能有300,长度500的材料为铝的棒料,中心穿孔,如何在流水线上进行装袋设计思路?第一次设计包装机械,请多多指教!多谢多谢!!
PS:装袋后,利用机械手装入一个木质盒中,四个盒子在装入一个纸箱子里,然后进行码垛,堆垛
关键在于如何装袋那里

网友:
这是铝棒还是铝箔卷,貌似只见过铝箔卷中心有空的,LZ可以从中心孔做文章,不知孔有多大,单支多重,装什么袋子,可否缠绕膜包装……?

网友A:
用什么材料包装,是包括两端面都包还是只包圆柱面?包装效率,要求横放还是立放?你都没说明白

网友B:
可以用吸风皮带把包装袋输送到位,然后用吸盘结合撑袋机构把带口撑开,再把产品通过推板推入包装袋,一直推到剪封机进行剪封。

网友C:
其实是饼状物,重量比较重,真空吸不保险,,相对好的方案是:充分利用内孔,做气胀塞,胀紧内孔然后机械臂完成装袋操作。

网友D:
可以开袋,内衬于箱子,将装袋和装箱一次完成

网友:
可以利用中心孔做文章,不知中心孔径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材料包装,是包括两端面都包还是只包圆柱面?包装效率,要求横放还是立放?你都没说明白

就好比一个塑料口袋,一边开口,其余边都封闭,往里面一套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开袋,内衬于箱子,将装袋和装箱一次完成

我也这么想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吸风皮带把包装袋输送到位,然后用吸盘结合撑袋机构把带口撑开,再把产品通过推板推入包装袋,一直推 ...

能否用滚轮把袋子输送到位?输送口与接收口距离短一些 不宜长, 如果用风吹过去我怕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是饼状物,重量比较重,真空吸不保险,,相对好的方案是:充分利用内孔,做气胀塞,胀紧内孔然后机械臂 ...

能否详细说明?

网友(点评):
百度:气胀轴原理,机械臂你懂得

网友B:
吸风皮带就是在皮带上开一圈小孔,皮带下边的衬板有吸风口接负压泵,这样可以让皮带上边的包装袋更容易定位,塑料膜包装的机器很多都用吸风皮带的。其他结构的话需要考虑静电和纠偏。

网友(点评):
皮带就是皮带输送机的平皮带,也就是可以吸住并输送薄膜物料的平皮带传送结构。在包装位置皮带运动停止就能进行包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风皮带就是在皮带上开一圈小孔,皮带下边的衬板有吸风口接负压泵,这样可以让皮带上边的包装袋更容易定位 ...

吹风皮带结合真空呗,因为这个袋一端开口,其余封口,就像个塑料袋

网友:
最好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是饼状物,重量比较重,真空吸不保险,,相对好的方案是:充分利用内孔,做气胀塞,胀紧内孔然后机械臂 ...

机械手装袋后可否直接在装盒里,这两个动作可否一次性完成?

网友(点评):
肯定,否则就减少自动化的功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