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碳钢的冷却方式的选择

楼主(2016-09-05):
公司有个项目方案要做,产品是汽车离合器刹车片,要求从200℃降到80℃以下的,请问用哪种冷却方式比较合适?

网友A:
应该是材料+热处理工艺吧

网友:
什么过程要从200℃降到80℃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材料+热处理工艺吧

热处理温度要比这个温度高。

网友:
压缩空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冷!!

风冷不及水冷效果好

网友(点评):
我想水冷消耗资料,再表面马上生锈又要处理。要快速,风冷也可通过水过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风冷!!

水过桥是什么??

网友(点评):
通过过水帘进冷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过桥是什么??

几点休息 然后具体的要做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