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胶条脱落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6-09-05):
1、     工件表面有油污、粉尘等对胶条附着有影响的污染物。
2、     不锈钢材料,含氟粉末表面喷涂或PP、PE等塑料。
3、     胶水质量差,泡孔不均匀,与工件接触面的泡孔大。
4、     涂胶柜体的装配是否是在胶条未完全熟化

网友A:
胶条的材质,一般分为聚脂,聚醚,前者对大气中的湿,高温敏感,容易脱胶, 后者比较好.

网友:
点胶机生成的gasket要比粘贴的胶条牢固。

网友:
不可忽视的一点是,胶条本身环境热胀和冷缩

网友(点评):
胶条是有弹性的,不差那点热应变吧

网友(点评):
这事很难表达,我是说环境温度下胶条表面层会改性的意思。再说胶条表面微层,在生产成形时本身弹性已经大减。

网友:
主要原因应该是工件表面有油吧,这样附着力会很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条的材质,一般分为聚脂,聚醚,前者对大气中的湿,高温敏感,容易脱胶, 后者比较好.

聚氨酯的我还知道点,聚醚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点评):
胶条粘东西,然后撕下来,然后发现有一张薄的棉纸一些东西,这种叫聚脂,受潮,高温易脱胶; 如果撕不下来,或部分撕下来是一透明的体的薄膜,这种叫聚醚,耐候性比聚脂也要好;我也是之前总结的,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