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体转矩计算

楼主(2016-09-05):
求解答:,急!!!1000直径高800的炉子重量2吨放在一个轴承轴转盘上,需要以每分钟5转速度,需要电机的扭矩如何计算?需要先确定轴承座的轴承型号及传动轴的高度吗?高度300足够了?谢谢!@英凯YM

对英凯YM贴子求助的回复,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补充
如果是竖直安装的轴,正常转动时需克服轴承的摩擦力F,其扭矩T1=FR,  启动时需克服惯性力矩T2,
总力矩 T=T1+T2

一   T1=FR= Qμ1R T1摩擦力矩Nm
Q―负载重量N   Q=20000N

μ―辊子轴承中的摩擦系数   μ=0.01
R-辊颈半径m ,取R =0.15 m
T1=FR= Qμ1R =20000×0.01×0.15=30Nm

二  T2= J*α= mr^2/2*(2πn /60)/t
T2惯性力矩Nm
J―转动惯量Kg.m2        J=mr^2/2(按实心圆柱计算)

α―角加速度 弧度/秒 2  α=(2πn /60)/t
m―转动体质量Kg      m=2000Kg
r―转动体半径m        r =0.5m
n―转速  r/min        n=5r/min

t ―起动加速时间s      取t =4 s

T2=2000×0.5^2/2×(2×3.14×5/60)/4=32.7 Nm

总力矩T=T1+T2=30+32.7=62.7 Nm

这种算法的前提是:
炉子转动中心线与轴承中心线重合,没有考虑炉子承载体的转动惯量。

网友:
计算结果小了点吧,一般还要加上安全系数,以防止放置不均衡或者加工制造安装误差过大的情况

网友:
厉害!但好像一般会乘以1.5的系数,得到的力矩,再来选择电机;当然电机的选择还要考虑转速。

楼主:
这是理论值,安全系数,根据实际情况选取。

网友:
值得敬佩!

网友:
惯性力矩为T=1/2 *J*a吧

网友(点评):
是力矩不是惯性矩。

网友(点评):
是我记错了。转动惯量与角加速积等力矩合

网友(点评):
没有关系,欢迎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点评):
原贴是要求启动转矩还是均速运动后的转矩及功率?

网友(点评):
应该是启动转矩。

网友A:
新人入行,想问一下楼主,关于以下图片,轴(包括其他零件)的转矩和惯量怎么计算
除去轴承座,整个轴与其他零件总重量是9KG,减速箱I=10,齿轮比是1.2的增速比。(最终减速比约等于i=8.3)齿距是88mm,要求轴转速为6s/r。(设电机额定转速3000r/mi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人入行,想问一下楼主,关于以下图片,轴(包括其他零件)的转矩和惯量怎么计算
除去轴承座,整个轴与其 ...

大侠,计算惯量及转矩还应知道轴及轴径的直径,另外轴转速是否写错,应为6r/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侠,计算惯量及转矩还应知道轴及轴径的直径,另外轴转速是否写错,应为6r/s?

轴最大直径是53mm。不过请问前辈,像这样的组件或多层轴如何计算惯量。
转速方面的确是6s/r,因为是焊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最大直径是53mm。不过请问前辈,像这样的组件或多层轴如何计算惯量。
转速方面的确是6s/r,因为是焊接 ...

大侠您好,本人也只是一个初学的菜鸟,只知道一些最基本的计算公式,您的问题我也不敢确定就不献丑了,期待高人解答,本人也能学习下。
PS。转速我是看大侠提到的电机转速及减速比简单一除得到的,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入行,想问一下楼主,关于以下图片,轴(包括其他零件)的转矩和惯量怎么计算
除去轴承座,整个轴与其 ...

看我的另外一个帖子http://www.cmiw.cn/thread-469385-1-1.html,常用物体的转动惯量-与扭矩的计算

网友:
启动时间4S,这个值对启动力矩值的影响比较大,为什么选4秒?

另,如果轴水平安装,用什么公式?

网友(点评):
这个是我大概取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取。可能更大,也可能更小。

网友(点评):
请教:如果没炉子,要达到要求的转速,是否也有一个启动力矩?要算轴的惯性矩吗?

网友(点评):
看错了!已经是总惯性矩了!sorry!

网友:
看了下,确实是好东西,顶一下

网友(2016-10-13):
学习了,工作中正好遇到相似问题,正好可以解决,感谢!

网友(2017-04-13):
这是理论值,安全系数,根据实际情况选取

网友(2017-07-13):
完全不会算。唉

网友:
疑问1启动时间只要4秒,疑问二按实心圆柱体计算?炉子是实心圆柱体?启动时间如果是大惯量负载只要4秒吗?

网友(点评):
这是我大概取的,实际和电的控制有关。

网友(2017-11-15):
楼主,本人新入行,现在在做一个铝转盘,6个工位,每个工位时间运动时间(停顿时间)共2秒,频繁运动。预计转盘φ400,厚20,工装夹具等6个位记20KG. 因为负载不大,目前想用86型号的步进加1:10减速机带动,不知道启动和停止够不够?

网友(2019-07-09):
大神,初学者求助,1、您算出来扭矩是选电机的额定扭矩吗?2、之前看别人说转动惯量一般在选用伺服电机上核算时才用到?3、在网上看到惯性扭矩T=Fa*R  Fa=ma a=v/t,这种计算方式

网友(2019-09-28):
大侠,您好,工作时的力矩和启动惯性矩两者是否重叠了,如果需要计算电机功率,是否只要取两者间较大值即可,而不是两者总和?
我一般都是匹配启动惯性矩来计算电机功率的,如果电机可以匹配启动加速度那么正常工作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2020-11-24):
正需要,感谢

网友(2023-04-01):
待高人解答,彻底弄明白

网友C(2024-09-24):
这个运动过程的功率一般怎么计算?可以用这个公式吗,P=Tw(合力矩乘以匀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运动过程的功率一般怎么计算?可以用这个公式吗,P=Tw(合力矩乘以匀速度)

62.7(Nm)*10π/60(rad/s)=32.813w
为什么计算出来这么小?有大侠指点吗

网友:
我觉得炉子应该要按空心算,具体尺寸和壁厚有关

网友D:
你的计算结果问题不大,启动加速时需求扭矩最大,持续时间4秒也不长,电机在正常情况下是允许150%的短时间过载使用的。

网友:
或者说只要你的散热条件满足,电机可以一直过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计算结果问题不大,启动加速时需求扭矩最大,持续时间4秒也不长,电机在正常情况下是允许150%的短时间 ...

您是说我那个功率计算?这么大转盘需要的功率小是正常的现象?之前没搞过这种,不怎么敢相信

网友(2024-11-06):
专家,您好!环形盘状设备,物料和盘总重900吨,盘下有内外两圈支撑辊,一圈定位辊,最外边有齿圈,通过变速器主齿轮啮合齿圈,使物料和盘状设备以10~15r/h转速转动,旋转盘内直径6m,外直径14m。定位辊防止盘状设备旋转时偏心,请教:定位辊的预紧力如何计算?需要的转矩如何计算?谢谢!(信箱sgjiangrh@163.com,有转底炉设计经验的可合作完成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