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线上的自动检测问题

楼主(2016-09-05):
小弟最近要在一条生产线上检测产品,当产品(鸡蛋)随着生产线过来的时候,我想对鸡蛋进行敲击。然后采集敲击的声音,最后对这些声音信号进行处理。但是对这个敲击装置,我实在是没有思路啊。还是学生,见过的生产线也少,请问,我该从哪方面着手呢,有没有哪位前辈见过这类装置,或者设计过这类装置,请多多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
轻了无声,重了蛋碎。仿生机构,手指弹。

网友A:
别说你还是学生,我搞了这么长时间自动化了也没思路啊

网友B:
采取三道控制气压,用气

网友:
见过武汉某大学的科技创新大赛上,用X射线照射鸡蛋来判断鸡蛋的好坏。

网友C:
视觉系统嘛,用手械手去敲

网友D:
两次敲击的间隔多次时间,效率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觉系统嘛,用手械手去敲

这个应该不是用视觉系统哦,是鸡蛋来的时候,有一个红外触发信号,这个信号又来驱动执行机构。这个执行机构该怎么设计,是我想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说你还是学生,我搞了这么长时间自动化了也没思路啊

这个应该不是用视觉系统哦,是鸡蛋来的时候,有一个红外触发信号,这个信号又来驱动执行机构。这个执行机构该怎么设计,是我想问的。

网友(点评):
你鸡蛋一个一个来还是一片一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次敲击的间隔多次时间,效率怎么样?

间隔时间不短啊。很快,大概2次/s
唉,好愁啊,看了一些还是没有思路该怎么设计这个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取三道控制气压,用气

我现在等级很低哦,不能加你的好友。抱歉啦

网友(点评):
没关系的,凭兴趣爱好就可以啦。

网友E:
一定要通过敲击发声来检测吗?执行机构问题不大,看你要什么样的效果 比如 力的大小  接触时间  接触面积 冲击速度等。 鸡蛋壳强度也差很大的。确定要这么干?

非得要敲    看看电磁铁,    储能弹簧发射小球(参考里氏硬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微型气缸来执行就可以了,不要做机构。

我没学过汽缸。。。,您可以再具体点么。我找准方向在去学有关的知识。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定要通过敲击发声来检测吗?执行机构问题不大,看你要什么样的效果 比如 力的大小  接触时间  接触面积  ...

可是不通过敲击怎么发声呢。裂纹蛋和好蛋,在敲击的时候声音信号不同,其实更难的是声音信号处理,但是这个我还可以再学,只是现在我得把这个执行机构弄出来做实验,执行机构大致的东西弄出来了有问题我再改嘛。我是这么想的。前辈有什么好的思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不通过敲击怎么发声呢。裂纹蛋和好蛋,在敲击的时候声音信号不同,其实更难的是声音信号处理,但是这 ...

电磁铁
或者参考里氏硬度计

网友:
用气缸把小锤推开,气缸到某个位置跟小锤脱开,小锤弹簧复位,敲鸡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等级很低哦,不能加你的好友。抱歉啦

你有什么好的思路么。我的qq1437763721.要有的话,可以指点一下我啊。

网友G:
用声音辨鸡蛋,敲击的机构用什么实现,力道大小怎么定,声音怎么采集处理,好蛋坏蛋的区别,有类似的成熟应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声音辨鸡蛋,敲击的机构用什么实现,力道大小怎么定,声音怎么采集处理,好蛋坏蛋的区别,有类似的成熟应 ...

就是没有啊,你也在研究相关的项目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有啊,你也在研究相关的项目吗?

没有研究,根据你这个项目想到的几个关键点,也是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研究,根据你这个项目想到的几个关键点,也是难点。

对。唉。很烦,执行机构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唉。很烦,执行机构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坚持做下去,如果这个项目能够做下来,估计很多原理就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