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编程求指导

楼主(2016-09-05):
大师们好,我是一名工艺,最近,领导让我用数控车干一个件,说实话,平常对于产品的工艺流程还是比较理解的,但是,真的实操却不行。更不用提数控车编程了,新进的公司由于是新建厂,刚买了一台凯恩帝系统的数控车用来加工模具,工人也没有会操作的,由于活很急,没办法领导让我干。但是,我真的不大懂编程,最近在恶补编程方面的知识,但也没什么头绪。突然想起论坛里有好多专业强又热心的前辈们,所以,小弟想在这请教一下各位。如图,是要干的件,材质是尼龙的。想请前辈们帮忙编出这个件的程序(最好能备注一下每条命令的注释),及用到的刀具,一是想解燃眉之急,二是参考的前辈的编程想学习一下。小弟先谢过!真的很感谢给位!!!谢谢!!!

网友A:
帮顶!
这个应该不难,可惜我也是年代久远,学校里学的那点车床编程也早就忘的没影了。不过现在好像高端数控系统这种简单件,输入图形简单设置后自动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这个应该不难,可惜我也是年代久远,学校里学的那点车床编程也早就忘的没影了。不过现在好像高端数 ...

谢谢!

网友:
我是采用UG软件直接编程的,可惜你系统接口不清楚,加上你基础。凯恩帝系统又是非主流系统,你还是找设备供应商推介靠谱。

网友:
端面车一下,内孔干到位  外径车刀+内孔20柄径车刀+25左右钻头,有大的用大的,内孔柄径适当放大
然后内撑内孔,直接全部尺寸干到位  外径车刀+牛鼻刀/外径尖刀,用外径车刀扎圆槽可能会干涉

网友:
如果用数控车不熟练,不如直接用普车车一下,工件看起来也不复杂,中间凹形槽可能需要自磨车刀

网友B:
G1X140.0F0.15
G1Z-20.05
G1X140Z-60R14.85
G1Z-70
内孔你手摇吧。。。不知道钻头大小还要改参数多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1X140.0F0.15
G1Z-20.05
G1X140Z-60R14.85

讲道理,我也不会数控操作,没开过床子。

首先,机床回零,然后首先设置工件坐标系G54,(貌似现在国产系统很简单用不用工件坐标系都可以,这一点不太清楚)

G54 G90 T1(一把外圆车刀)
G0 X140 Z1 (想来这个毛坯,余量应该不大,目前按照单边和端面小于1MM,要是量大你再加)
G1 M3 Z-20.05 S1000 F0.15 (车外圆,尼龙料软,F 可以大些没问题,0.15是车钢的参数,具体大多少开的床子多了就知道了)
G2 X140 Z-35 R14.95 S1000 F0.15 (车圆弧,凯恩帝的车床好像刀塔应该在主轴的右边,从机床尾座想主轴看,所以用G2)
G1 Z-70 S1000 F0.15 (车外圆)
G0 x141
Z0
G1 X-1 S1000 F0.15 (平端面,料软直接一刀下去就行了,不需要提高转速)
G0 Z1
X300 Z400 (换刀点, 具体你自己看看设置就可以)
T2 (20钻头)
G0 X0 Z1
G1 Z-72 S800 F0.15 (钻孔)
G04 X1 (暂停一秒,光下,当然也没必要,因为孔还需要括)
G0 Z1
X300 Z400 (回换刀点)T3 (内孔车刀 粗)
G0 X26 Z1
G1 Z-72 F0.25 S800
G0 X24
Z1
G0 X32
G1 Z-72 F0.25 S800
G0 X30
Z1

G0 X38
G1 Z-72 F0.25 S800
G0 X36
Z1

X300 Z400 (回换刀点)
T 4 (内孔车刀,精)(孔的精度以及粗糙度没要求的话不要精车也可以)
G0 X40.2 Z1
G1 Z-72 F0.15 S1000
G0 X24
Z1

X300 Z400 (回换刀点)
M5 M2 (主轴停止,程序结束)

另外,这边车完了,需要到普车上把另一端端面也平下,这样就完整了。

以上仅供参考,说实话我没开过机床。另外请懂程序的大侠帮忙看看, 有问题或者我哪里错了,请帮忙指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讲道理,我也不会数控操作,没开过床子。

首先,机床回零,然后首先设置工件坐标系G54,(貌似现在国 ...

钻孔20以上,内孔车刀直接车过去了,一序完成
这个图纸完全可以车床AB 两个面一序搞定

网友(点评):
对对对,大侠说的有道理,本来我刚开始想的需要先打个孔就是这个,结果写的时候忘了, 我马上改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讲道理,我也不会数控操作,没开过床子。

首先,机床回零,然后首先设置工件坐标系G54,(貌似现在国 ...

你的转速太快了。。。。每转进给量太疯狂了
尼龙材料400~600差不多了

网友(点评):
请教大神,应该给多少合适呢?可以的话,说下原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转速太快了。。。。每转进给量太疯狂了
尼龙材料400~600差不多了

车床进给是每转进给,S1000F0.15就是1000*0.15=150mm,每分钟走
刀150mm
然后尼龙材质软,给给过快造成一定的弹性形变,理论你给0.15,
实际因为变形,那么切削量可能是0.20 0.22等,而且因为尼龙积热
后变形更大,另外,根据直径来,直径20,和直径600,转速一样的
情况下,角速度是一样的,但是线速度不一样,往大里说,直径600
的材料,给F0.15 ,那么每进去0.15mm,切削每转线速度是600π,
直径20的,就是20π,过大的线速度,打刀不说,可能还会造成工
件崩坏,尼龙如果有凹坑,刀片甚至会打碎尼龙。
外径车削震刀情况少,内孔车削因为内孔刀延伸的问题,过高的转
速引起的震刀对加工的影响非常大,表面的震刀纹严重起来就像是
蚯蚓的纹路一样。
另外针对不同的机台,比如主轴卡盘800直径的,转速给600是极限
了,卡盘230外径的,加持过大产品,过大的转速可能会动件或者飞
出来。

网友:
我想你的问题在于走直径29的圆弧槽,用圆弧切槽刀,先扎几下,然后算出让刀的圆弧半径,你如果没有操机经验,给你编了程序就是害你,
凯恩帝的车床是浮动零点,用G92 设置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