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工件可以加工出来么?

楼主(2016-09-05):
小白,刚刚从学校出来,进入非标行业。目前设计了一台机器遇到瓶颈,然后想出来这个结构差不多可以解决问题,但是画出来以后,发现好像加工不出来。材料用s45c,凸出来不用清根。厚度单边3。
其实不一定非要用这个结构,只是,想到了,就来问一问,因为如果用的话,整个结构少了许多零件。这个件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开联轴器出不来的情况。

网友A:
有难度,哪怕那台分开做,后螺钉把合上
话说为什么好多做非标的都爱用日本标准

网友(点评):
大概很多资料都是参考日本的吧,所以很多东西不加掩饰的直接拿了过来。

网友:
这,这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可以加工出来,但是成本不低!!!

网友B:
两体焊接 或者电火花  根据尺寸来定

网友:
此件改为组合件就简单多了。

网友:
感觉做成组合件会简单一点吧

网友C:
不好加工,如果受力不大,加工一个键槽,用螺钉固定凸起块。

网友D:
没有意义啊,会不会是设计者不了解平键结构呢?

网友:
只一台设备,算一下,车个极限偏心孔,然后打火花。

网友:
为啥不反过来呢,这个件儿做键槽,与之配套的做个类似键的形式呢?

网友:
干嘛设计成这个形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体焊接 或者电火花  根据尺寸来定

大工差电火花速度快,小工差电火花一天都放不完吧?

网友:
可以加工出来。不考虑清根的情况,不考虑成本。电打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加工,如果受力不大,加工一个键槽,用螺钉固定凸起块。

这个件受50n·m的力,最开始我也想过就是用个螺丝连一下,但是单边太薄,这样可以么,我自己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意义啊,会不会是设计者不了解平键结构呢?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需要经常拆装,考虑到作业员方便作业,键就给放在一起,配合用间隙配合。

网友:
量产件的也能做,只是价格问题而尔……单件话肯给钱,做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难度,哪怕那台分开做,后螺钉把合上
话说为什么好多做非标的都爱用日本标准

我们表成45#,人家回过来的报价单也是s45c,这个东西,我觉着只要都能看懂就行了

网友:
我们原来做过这种件,两个焊接,上线切割

网友:
建议改组合件

网友:
可以加工出来,但是费用高,如果不是必须这样,建议改结构,把那个凸台改成平键,或者改成筒、杆连接

网友:
做个组合件吧,不知道实际用途,妄议勿怪。

网友(点评):
再做个顶丝在键槽部位,或者是氩弧焊点一下。

网友:
可以两体的最好,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加工一些工艺孔或槽什么的。

网友:
看你机器利润多少了,这样的做的出来。不知道你尺寸多大,如果自己有设备就不怕了。电火花。如果没有就是要外加工,你们应该有合作的外加工单位,这个价格小一点也就几十块钱吧,稍大的就要上百了。如果不是合作单位,价格估计会翻倍。所以就看你们一台机器的利润多少了。

网友:
这个为什么不好加工啊,线切割直接成型很简单啊?

网友:
个人同意10楼意见:不妨先车或者铣削出内孔(看内孔深度而定),再用电火花放电。

网友:
分开,边上切个槽,直接螺钉把个键进去!

网友:
单边3mm!最简单螺丝固定!45钢强度不够吧!建议40cr或42crmo

网友:
这个工艺性太差,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
什么工艺性差!设计不就是讲究方便快捷节约成本,毕竟才受50的力,需要那么复杂吗?

网友:
立加上加工或者电火花  很好加工

网友:
做成焊接件,估计方便点吧

网友:
分开成组合件来做    不然成本会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白,刚刚从学校出来,进入非标行业。目前设计了一台机器遇到瓶颈,然后想出来这个结构差不多可以解决问题 ...

先把外形车出来,预打孔;然后直接上加工中心,铣内腔;最后电火花去R角。
建议,如果零件内腔深度不大于25mm,那就抬高键的高度,尖角直接做成R1的圆角。成本降低。

网友:
两个件过盈配合,然后焊接一下

网友:
零件加工难度小则价格便宜,零件加工难度大则贵,零件加工难度小批量大则更便宜一点,零件加工难度大且批量大则便宜原来的一半以上。这就是太极加工成本。

网友:
用组合件外套用线切割带槽割出来内轴一个光轴铣个槽就行了用肖子固定

网友(2016-12-01):
应该改成组合件的,这样好加工。

网友:
从图纸可以看出这个设计者不合格,没有考虑加工成本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铸造成型

网友:
电火花可以的

网友:
不管你怎么做,中间这个精度都不高,你的精度只会更差,你应该把两端的装配图一起发上来看

网友:
组合件应该简单吧

网友:
用线切割,分2部分加工完成然后再组装到一起

网友:
不用凸台,穿个销钉,代替联轴器

网友:
还真见过加工的这种零件,在走心机上一次成型的。做的尺寸精度都不错

网友:
要看你的加工精度,如果不是太高组合件就可以

网友:
电火花加工,或者把凸出部分分开加工后焊接在一起

网友:
办法总是有的,但要考虑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