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的承重计算

楼主(2016-09-05):
已知材料的承重和材料的长和宽,如何来确定材料的类型和厚度呢。有没有计算公式?例如,要在长1000mmX宽380mm的不锈钢304板材上承重120千克,不锈钢板的厚度该定多少合适呢?

补充内容 (2016-9-6 08:31):
已上图,在后面

补充内容 (2016-9-6 08:33):
诚心的请教,最好给几个计算公式,或者推荐一些资料。以后遇到这类材料承重计算的问题我也就知道怎么算了

网友:
那材料的密度为什么不用?

网友A:
具体算一下,钢板受什么力,纯压力,剪力还是其他,简化之后,根据公式就可以得出需要数值,选择最佳就可以,详细还得你上图

网友B:
钢板是整个面积支撑还是几点支撑?受力点几个?怎样分布?要有具体图,然后建立受力模型,进行分析。

网友C:
用2mm的二连折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算一下,钢板受什么力,纯压力,剪力还是其他,简化之后,根据公式就可以得出需要数值,选择最佳就可以 ...

你好,受的是纯压力。。。计算公式有哪些,还望赐教。

网友(点评):
物体是面贴面放置,受純压力,那钢板怎么放?你最好还是把图贴出来,单纯地描述也有可能你忽略某些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板是整个面积支撑还是几点支撑?受力点几个?怎样分布?要有具体图,然后建立受力模型,进行分析。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是整个面均匀受力,那该用多厚的板呢?2mm厚行不行?这个又是怎么计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mm的二连折边吧

2mm厚的不锈钢感觉是不是有点厚啊,薄一点能不能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mm的二连折边吧

二连折边是啥意思啊,是不是将钣金对称的两个边折成90°形成一个槽

网友D:
真费劲,画个图表示一下不行吗?

楼主:
上模型图,我是在折弯的不锈钢板上均匀防止120千克的水罐头,多厚的板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费劲,画个图表示一下不行吗?

现在上了,帮我看看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受的是纯压力。。。计算公式有哪些,还望赐教。

已上图,麻烦您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E:
做仿真,很简单,结果也可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仿真,很简单,结果也可信。

你的意思是说,SW2014软件自身就可以计算合不合适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上了,帮我看看呗

你这折弯边上两个孔是准备叉棍子进去支撑起来还是直接就这样平方在木板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折弯边上两个孔是准备叉棍子进去支撑起来还是直接就这样平方在木板上了?

螺栓固定在边上的支撑板上,支撑板省略没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mm的二连折边吧

还想请教一下您,如何不是折弯,而是采用T型焊接呢,能不能承受60千克的重量呢?2MM的板

网友(点评):
T形焊要加厚到3,且挠度无法保证。

网友F:
失稳载荷因子:1.7088(结果偏大)
按强度计算,1.5mm以下都可以,按稳定性计算,至少得1.5mm(有点危险,你可以增加加强筋)。
计算强度:F/A
F-----------力
A-----------横截面积
稳定性计算懒得翻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失稳载荷因子:1.7088(结果偏大)
按强度计算,1.5mm以下都可以,按稳定性计算,至少得1.5mm(有点危险, ...

非常好,谢谢

网友(点评):
如果量大,冲压加强筋,量小,焊接。

网友:
底部加强一些吧,这个样子时间长了中间肯定下凹的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上了,帮我看看呗

,这种的超出哥目前看的材料力学范围了,过段时间看完看能不能解答这个问题,再来回答你

网友(点评):
哇,连召唤师大神的知识面都解决不了啦

网友(点评):
别,我也是菜鸡一枚,别打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