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关于转动惯量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6-09-06):
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如图所示的传动机构,现在算出卡盘所在的主轴的转动惯量为9.37KG*M^2。
那么现在要怎样把这个惯量换算到选用的电机上,因为惯量和力矩是没有关系的,不知道算法是否也不一样。
还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转换到电机轴的惯量为 传动比 i的平方之一倍
9.37*1/i^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换到电机轴的惯量为 传动比 i的平方之一倍
9.37*1/i^2

非常感谢

网友B:
就知道一个转动惯量,怎么求转矩?这个我是无论如何算不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知道一个转动惯量,怎么求转矩?这个我是无论如何算不出的

额,能请教一下,如果计算的话,需要哪些参数吗?

网友(点评):
负载转矩和启动转矩,你按照这两个方向找,遇到问题再来论坛请教,比大神告诉你答案更有效果

网友C:
知道转动惯量,还要知道启动时间,你1s达到额定转速和1min达到需要的扭矩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楼主:
引用 楼主:
额,能请教一下,如果计算的话,需要哪些参数吗?

多谢前辈指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知道转动惯量,还要知道启动时间,你1s达到额定转速和1min达到需要的扭矩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感谢前辈,我再研究研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