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真空熔练炉问题

楼主(2016-09-06):
以前没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就目前查到的资料来看,负压容器真空度高于0.02Mpa都要按GB150标准执行,但是不受《容规》监管。目前所用熔练炉真空度达到0.066pa,炉壁双层通冷却水,水压0.3Mpa。内层为不锈钢,外层为普碳钢,底部被烧穿,孔直径有280mm,请问这么大的压差下,双层都从内部补焊要达到什么要求,风险有多大,虽不受监管,但没相应资格修复万一出了问题是否会重罚?

网友A:
焊后按水打压——真空就没有问题应该是

网友(点评):
真空容器和压力容器检验标准不同,侧重点也不同,不可盲目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后按水打压——真空就没有问题应该是

真空容器有什么标准么,除GB150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