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力学中的力偶等效

楼主(2016-09-06):
看书的时候,这个定理我怎么想也没想明白,力偶在平面的作用位置为什么可以任意转移呢?比如一个圆盘作用一个力偶,其作用在圆心,和偏离圆心的位置,怎么理解是等效的呢? 还请大神给讲解一下

网友:
再耐心看看吧,比如说后面的例子

网友(点评):
书上就是一带而过,没有对这个定理详细解释,我现在都看到空间汇交力系了,书上就是提一句之后直接用了

网友:
力偶、刚体。

网友:
力是一个矢量,而力到转动点距离也是一个矢量
力矩相当于是两个矢量做点积,出来是个标量,只是针对平面而言

网友(点评):
意思是平面上的力矩是个标量,没有方向性???

网友:
力偶对刚体只产生纯旋转,当力偶确定,力偶的两个力对作用面内任意点的力矩代数和一定的,则力偶所在位置可在作用面内随意移动。
当两个力偶矩相等,产生的转动效果一样,我们可以认为两力偶矩等效,仅对刚体而言,不产生微变型。

网友(点评):
那您说作用点不同,对应的转动惯量就不一样,那产生的转动效果也并不相同啊

网友(点评):
这是肯定的啊,转动惯量变了,力偶没变,加速度肯定变了啊,有什么问题么?跟惯性系统里面的F=Ma一个道理 现在F变成力偶矩,m变成转动惯量,a变成角加速度。 物体转动肯定会绕一个轴转动,原则就是消耗能量最小。

网友:
钻牛角尖了。大虾纠结到一个问题,就是刚体只受力偶作用,且漂浮在空中,移动力偶旋转中心会不会变。这种情况,旋转中心会变。这是在旋转中心没有固定的情况下。一般使用情况,旋转中心都是固定的,都有一根轴,此时无论你怎么移动力偶,相对这根轴的力矩之和都是不变的,等于力偶矩。

网友(点评):
通过大侠这么一说,我仿佛明白些了

网友:
力偶是一对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力,两个力的垂直距离是固定的,所以矩也是固定的,与矩心无关。
PS:头像看着好难受,为啥》?

网友(点评):
怎么还能难受呢? 是不是被萌化了?

网友(点评):
我看他头像也是,晕乎乎的,受不了~

网友(点评):
你们一定是想用我头像,行我批准了

网友:
想下载,可是钱太少,不好意思只好灌水

网友:
首先 力偶矩等效肯定是没有异议的。
那么通过此定理推论理解起来就简单多了。
但是只能是力偶矩等效,因为力偶平移,此力偶已经非原力偶。只是力偶矩等效。
因此得出的结论也说了 力偶对刚体的作用与力偶的位置无关。

网友(2025-07-30):
画两个图,看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