匀速解卷如何实现

楼主(2016-09-06):
线速度匀速

匀速解卷

匀速解卷

网友:
只需要函数控制电机转速就行。

楼主:
是否可以给出详细函数方程,不胜感激!

网友A:
取样线速度然后软件调整电机转速,线速度快了就减速,慢了就加速
要精度的话就加PID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样线速度然后软件调整电机转速,线速度快了就减速,慢了就加速
要精度的话就加PID算法

最理想的情况是,函数编程控制,编码器(放在解卷轴上)反馈行成闭环控制线路。函数可以是v=wt (线速度与角速度关系式)  或    微积分方程。     但是具体的方程式不会写,数学太差了。希望哪位大侠可以帮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