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4版碰到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6-09-06):
SW2014,在编辑装配体中的某一个零件时候,其余的还是以实体模型形式显示,而不是以线框模式显示。在装配体中插入新零件,其余的零件也不是以线框显示

之前用2010版本的,没有问题。是版本问题还是设置问题呢?

网上人们 说,把选项中——强制透明度改为100%,可是,我改了,数字居然没反应

楼主:
期待大神回复,谢谢~~~~

网友:
这是现实条左边是0% 右边是100%  看你调节的

网友:
左边是要显示0啊,你用卡尺测量时,难道卡尺左边的零刻度要消失不见吗

网友:
一般都这样设置就行的了:“点工具-选项-系统选项-显示/选择-有个关联中编辑的装配体透明度-选强制装配体透明度   后面调100%     就好了”
或者软件有其他问题,又或者你错误设置了其他什么;或者选择重建模型试试,刷新一下。

网友:
可以随时调节。说的是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