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薄铝板粘料的问题

楼主(2016-09-06):
现在的薄铝板直径是300,厚度是2mm,产品算是半成品,产品来源是委托外协冲压的,产品拿过来后是一片一片堆叠在一起,现在想要实现其自动上料,目前用吸盘,问题是两片料会粘在一起,粘连的程度是每10片基本会粘2片,机器故障率太高,希望各位有铝板分离经验不吝赐教

网友:
这是一个典型的铝片拆垛问题:
1.先说拆垛,最常用的是磁性分离器,但是铝片是不能用的。
2.用气吹式,我试过,不太理想,而且噪音大。
3.改用机械式,这个是可以考虑用机械方式来拆垛,百度一下也有很多。

网友(点评):
罐头厂那个盖子都是气吹的 分离很理想 就是声音太坑了

网友:
为啥会粘在一起呢?

网友:
你可以考虑用四个吸盘吸,每个吸盘都采用和气缸直连的方式。吸住后,三个吸盘不动,其中一个吸盘随着气缸上下运动,行程不用太大,5mm就行。让铝板与下面分离。然后再4个吸盘一起吸走。

网友:
两个吸盘吸中间加一个横梁,吸住铝板后让铝板变形两边微微翘起来,保证铝板分离。

网友:
2MM可以侧推了吧,不要吸。

网友:
做一料斗,从下面推出来。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难,

网友:
为什么总是考虑从上面拿?做一个能放1000个料的料斗,料斗下面开出料槽,每一次推一片出来,料少了人工加料。这样做不会有什么粘连,分料也简单实用,加料也容易。这种结构多了去啦,就算是6000个/分钟的烟草包装机的的烟盒也是这类结构,只不过不是推料而是吸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