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细长的薄壁件要怎么加工和装夹

楼主(2016-09-06):
如图细长的薄壁件要怎么加工和装夹呀。需要特殊夹具吗?材料为硬铝,

网友:
找了半天,没看到基准B在哪

网友A:
厚度大概2个?变形问题倒是不大。
但是铝直接上卡爪肯定会有压痕,外表面要求?

网友:
棒料,先钻、车中心孔锥孔,再调头车两端的所有加工尺寸,最后在两端螺纹孔安装上螺堵(所谓的特殊工装),车中间部分。吃刀量要小,多走几刀。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厚度大概2个?变形问题倒是不大。
但是铝直接上卡爪肯定会有压痕,外表面要求?

3.2

网友:
4楼加工方法可以试试
也可以
车棒料钻内孔底孔→车内部(调头两端)→夹芯轴顶车外形
这样绝不损伤外表

外观件吗?是的话,阳极氧化的表面粗糙度要求Ra3.2做出来可能不好看咯,要求1.6吧

楼主:
感谢小小刘llt海慕之给的建议,我先去试下。

网友B:
我只是怀疑,长度111mm,最大直径42mm的件,也叫细长件吗?

网友(点评):
不用怀疑,不叫细长件。问题是楼主没说叫细长件啊。

网友(点评):
这个,的确不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厚度大概2个?变形问题倒是不大。
但是铝直接上卡爪肯定会有压痕,外表面要求?

压痕不是问题吧,垫个铜片不久解决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感谢小小刘llt和海慕之给的建议,我先去试下。

记得给阳极氧化留量,不然做回来修死你,尤其是螺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痕不是问题吧,垫个铜片不久解决了吗?

垫铜皮只怕对同轴度不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小小刘llt和海慕之给的建议,我先去试下。

不用谢。加工成不成的,记得给回个话,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怀疑,长度111mm,最大直径42mm的件,也叫细长件吗?

请看楼主标题

网友:
参考CNC车LED灯铝散热片的原理你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记得给阳极氧化留量,不然做回来修死你,尤其是螺纹

阳极氧化后尺寸会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阳极氧化后尺寸会变小。

额,看错了,普通阳极氧化尺寸是减小的,硬质阳极氧化尺寸才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