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环氧玻璃布板机械加工方法

楼主(2016-09-06):
有一产品,由环氧玻璃布板和铝合金粘接而成,外形需要机械加工成形,但加工后环氧玻璃布板出现起层现象,而且铝合金毛刺在铣削过程中易嵌入粘接缝隙中,请问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感觉还是要多从切削参数,和刀具上找方法,快刀斩乱麻。

网友A:
同意楼上的。用波刃铣刀,粗加工,然后用铝用刀精铣

网友B:
算好尺寸多加工一点--加工部位再用一所树脂涂上--精加工致尺寸。(用边角料先试)

楼主:
我再补充一下,非金属材料是环氧玻璃板和其它非金属材料粘接而成的复合材料,对刀具磨损较大,比金属都要严重,我的设想是采用左旋铣刀铣削外形,这样可以让切屑向下排,避免铣削时产生向上的剥离力,这样的话,非金属层出现毛边或起层的问题会大大降低,大家觉得对不对?或者哪位还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的。用波刃铣刀,粗加工,然后用铝用刀精铣

请问波刃铣削是不是非金属切削专用刀具?比如印制板外形铣削用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好尺寸多加工一点--加工部位再用一所树脂涂上--精加工致尺寸。(用边角料先试)

没明白您的意思?

网友(点评):
参照滚筒表面镀硬铬的工艺流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波刃铣削是不是非金属切削专用刀具?比如印制板外形铣削用铣刀?

不是专用刀具,这种排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