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gr材料如何热处理

楼主(2016-09-06):
50Gr材料怎么热处理是零件硬度达到HRD42-45,零件外形孔位不发生太大变化

网友A:
渗碳或表面高频淬火都可以吧

网友(点评):
大侠,50gr是什么材料?

网友B:
1.估计是50Cr,
2.830-860油淬加180-200回火,变形看你件大小和结构

网友:
50Cr应该是合金结构钢。
热处理:
淬火加热温度(℃):830;冷却剂:油
回火加热温度(℃):520;冷却剂:水、油
抗拉强度 σb (MPa):≥1080(110)
屈服强度 σs (MPa):≥930(95)
伸长率 δ5 (%):≥9
断面收缩率 ψ (%):≥40
冲击功 Akv (J):≥39
冲击韧性值 αkv (J/cm2):≥49(5)
布氏硬度(HBS100/3000)(退火或高温回火状态):≤229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估计是50Cr,
2.830-860油淬加180-200回火,变形看你件大小和结构

油淬对零件变形会不会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渗碳或表面高频淬火都可以吧

是不是表面淬火对零件外形影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表面淬火对零件外形影响低?

是的

网友(2016-12-02):
为什么一定要热处理,提高硬度也可以深滚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