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零件图纸外圆公差一半是负公差,内孔是正公差

楼主(2016-09-06):
如图,标公差麻木了,都不晓得为啥

网友:
属于间际配合,就得是这样的要求

网友:
间隙配合好装配拆卸咯,这都麻木不知道为啥了……你这样真的好吗

网友:
公差是指配合公差。标公差的前提是要有配合!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A:
我觉得楼主的问题应该是基孔制和基轴制的问题吧。从加工的方面来讲,孔是往下差做,轴是往上差做,这样可以减少报废,然后机械手册中标准件孔的下差一般是0,也就是你说的正公差,轴的上差是0,也就是你说的负公差,楼主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的问题应该是基孔制和基轴制的问题吧。从加工的方面来讲,孔是往下差做,轴是往上差做,这样可以 ...

如你所说的。加工为了不报废,孔要往小了做,轴往大了做。所以轴加工图为正公差,孔负的。但是成品图却是反的

网友(点评):
NO,NO,NO,你理解反了,我说的意思就是轴是负差,孔是正差,自己再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的问题应该是基孔制和基轴制的问题吧。从加工的方面来讲,孔是往下差做,轴是往上差做,这样可以 ...

加工时为了减少报废,轴往大了做,孔往小了做。轴就是正公差,孔为负公差(我自己这么叫的),但是我发现成品图和加工的公差是相反的。轴常常是负的,孔正的

网友B:
常识 也是规矩 不要太纠结  主要还是考虑到装配的因素  因为粗糙度以及各种情况 做机加老辈的都知道  孔往上差走 轴往下差走   记住就好

网友C:
那你该看书了

网友:
公差和配合是读书的时候的一门课,基本都没有认真听讲,也可以听了但是不能完全理解,基孔制基轴制,间隙配合过盈配合还有过渡配合等等;出来工作后,理论联系实际,一定会很快的真正搞明白,知道如何选择配合,其实设计手册里有优先推荐的配合,当然也要联系实际情况.

网友:
轴是越加工越小     所以负公差       孔是越加工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该看书了

那本,那章节。讲公差的书个人感觉对于实际没有太多用,至少对于我来说。厂里公差都是老一辈留下的,如果具体安书很多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识 也是规矩 不要太纠结  主要还是考虑到装配的因素  因为粗糙度以及各种情况 做机加老辈的都知道  孔往 ...

那可否告诉我这规定如何得来的

网友D:
我同你讲个你想听的道理:轴大了,孔小了装不进。

网友:
我没 看到图啊,什么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同你讲个你想听的道理:轴大了,孔小了装不进。

求解

网友:
这实际上是孔与轴的配合问题,从加工工艺性上考虑,一般推荐采用基孔制,这主要是因为相对来讲孔比轴难加工一些,以孔为基准,按照配合来加工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