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制品品质问题

楼主(2016-09-06):
这款零件是用于类似点钞机的结构,工作是连轴转动转速大概300r/min,转动的过程中毛刷会打到经过的纸张。
但毛刷在运动的过程中容易从根部断裂,材料已经从硅胶改为抗撕裂更强的聚氨酯,根部也加上了圆角但效果还是不理想。各位大神有什么高见吗

网友:
首先改善受力,毛刷跟基圆相切的形式较好;另外可不可以根部粗些,逐渐变细;还有选用的材料要经过检验验证其性能是否满足设计性能要求.

网友:
边体轴颈尽量做小!!

网友:
将毛刷的翅片设计在圆柱的切线方向上,类似风扇的叶片,可以有效降低阻力的大小,再者改变一下翅片的形状,将根部结构再加强,可以利用有限元分析一下。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点钞机上面两个轮子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