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能对成型钣金进行展开吗

楼主(2016-09-06):
如果能的话,命令是哪个?

网友:
插入--折弯操作 里有两个够不?

网友:
只要你在零件设计时,按照钣金形式做的,就可以展开

网友:
学习一下那软件的板金模块,掌握板金的设计,就必然掌握这个板金的展开功能。
这里有一个教程:
http://www.iw168.cn/news/proejc/740.html

网友:
钣金模块里有展开功能。

网友:
应该可以的呀。

网友:
proe钣金模块画的图基本都能展,实体模块画的图转钣金会有厚度问题需要改模型,从外部导入的零件转钣金件基本都有问题,会有破面之类问题,所以简单的零件也不需要软件展开,复杂的如冲压、拉伸出来的钣金件,修模型都要好多功夫,而且展的基本也不准。除非用proe钣金模块画的图,这些图孔比较多,折弯比较多,软件的优势才体现出来。曲面展开可以用实体里曲面展平命令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