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纸里的一种符号

楼主(2016-09-06):
今天在图纸上看到了这样一个符号:※,查了半天也没弄懂,还请各位大侠指点下!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表示没有见过这个符号。如果贴张图出来,或者有高手会有解答。

网友:
我见过,不过都是工程师标注的重点注意尺寸把。他是这样写,图示符号位置,没2月检查一次(工装图纸)

网友(点评):
恩恩,谢谢大侠!

网友:
我们一般把重点尺寸都标上你写的符号。引起加工人员的注意。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应该是大侠说的这样!

网友:
读书时老师说这是重点符号,应该如楼上所说这个尺寸是重要尺寸了

网友A:
标准的尺寸标记符号没有这个,应是设计者添加的一个注解,严格的话在技术要求里面要增加这个符号的含义。

网友(点评):
刚开始看图的时候,确实没理解,幸亏有坛子里大侠们的帮助!

网友:
这应该不是机械制图里的画法吧,是不是重要尺寸或者说明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尺寸标记符号没有这个,应是设计者添加的一个注解,严格的话在技术要求里面要增加这个符号的含义。

类似下面图纸,有使用特殊符号标注的,在NOTES里面应该有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