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6-09-06):
编码器是否可以通过PLC控制伺服(步进/变频)电机的速度。 编码器的转度是恒定的,但伺服电机的转速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编码器为外接,不在电机端。  请问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
编码器只是检测元件,不能当控制元件用。

楼主:
编码器检测到转速然后反馈给PLC,PLC根据输入指令(编码器端的转速)比较纠正编码器反馈的信息,然后从新下命令给伺服电机达到PLC给出的指令,如此往复。    这样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点评):
当然可以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码器检测到转速然后反馈给PLC,PLC根据输入指令(编码器端的转速)比较纠正编码器反馈的信息,然后从新下 ...

可以的。但PLC要控制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伺服电机的旋转编码器反馈转速和角位移量给伺服驱动器。

网友:
可以的,编码器本身就是作为反馈使用的,编码器反馈脉冲信号(测速建议用增量脉冲型)给plc,算出当前点击转速,plc程序进行纠正

网友:
伺服电机不是都自带编码器的吗?外接编码器是可以,但干嘛要外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