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环氧树脂怎么用

楼主(2016-09-06):
在论坛里问一下:环氧树脂用什么材料配比固化效果好,密度好且不易开裂。

网友:
增加密度就加金属粉末。

网友:
环氧树脂固化后比较脆,,,有一种添加剂可以增加韧性,具体叫什么忘了。

网友A:
哈哈哈,我搞过风电叶片,有很多这个配比的资料。

网友(点评):
那能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你可能是固化剂没选对,环氧树脂型号不一样,固化剂选择也不同,比如 (3) 陶氏化学公司 推荐树脂型号:树 脂329 固化剂714H 树 脂760E 固化剂713H

网友B: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乙二胺。配环氧砂浆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乙二胺。配环氧砂浆用的

是的,我现在就是用它们配的。可是配的效果不太好:1、气泡多 2、易产生裂缝 易进水

网友(点评):
加热了没有/

网友(点评):
你是做车间地面用的吧,这个不太清楚,以前我们是灌地脚螺栓用的,

网友(点评):
做防水密封用的。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我搞过风电叶片,有很多这个配比的资料。

请大师赐教

网友:
没想到环氧树脂还有这么多讲究,以前只知道两种一起混合就好了,先把这个贴顶起,期待大神们的分享

网友(2025-03-02):
环氧树脂的应用、配比很有讲究,配对了事半功倍,配错了可能就会毁了那个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