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直径计算

楼主(2016-09-06):
还想请教一下论坛里的大神,图片中下面的那根传动轴材料是45钢,我想知道轴的直径设为多少合适呢?30MM能行吗?周围的箱子总重1770千克。

网友:
就你这质量,这结构,其余啥都没有,我也只能拍脑袋说了30mm小

网友A:
光有重力就行了吗,还有传动扭矩呢。

网友(点评):
下面的轴可以不考虑重力。

网友B:
实际工况是什么情况?

网友C:
保守点80吧,我脑袋都拍肿了

网友(点评):
我替你拍,要不

网友D:
这个结构,我觉得计算一半,即一边的东西的重量就行了;计算出扭矩,乘以系数,如1.5,再查出轴材料的屈服极限,就应该可以计算出轴的直径了吧。
好像还要校核一下整个挂件的重量,它应该都作用在轴上,向下。
最好将这个扭矩和整个挂件的重量加起来,再来计算出轴直径。

网友:
估计不够

网友E:
输送接近2吨重的东西,30好像有点小,算一下,链条输送2吨的负载,需要多少力矩。再通过扭矩计算轴的直径。如果上下结构一样,还要考虑重力。

网友(点评):
应该主要考虑2吨的自重吧,扭矩左右对称,是不是可以抵消了?

网友(点评):
还是有扭矩,摩擦力,链条的张紧力。

网友(点评):
从静止到启动,因为转动惯量产生的力矩。

网友:
要考虑加速减速的一瞬间的冲击力!所以设计的时候要注意惯性!

网友(点评):
启动力矩

网友:
换算成轴上的扭矩,然后要知道轴的长度,然后根据工况取一定的安全系数,材料是45你已经定了,根据以上参数才能算出来轴的直径!

网友:
工位架负载轻,使用频率低,自重要轻,选104或203轴承吧。

网友:
可以根据受力情况计算剪力弯矩图

网友F:
这是个平衡结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个平衡结构吧

嗯嗯,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有重力就行了吗,还有传动扭矩呢。

其实下面那根轴不承受重力,重力都承受在上面那根轴上,下面只承受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工况是什么情况?

就是简单的电机带动回转体做匀速运动,速度16米每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守点80吧,我脑袋都拍肿了

哈哈,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结构,我觉得计算一半,即一边的东西的重量就行了;计算出扭矩,乘以系数,如1.5,再查出轴材料的屈服 ...

其实下面的轴是不承受重量的,只承受扭矩吧,我算了一下,30mm45钢能承受的最大扭矩是752N.m,转换成剪应力是50000N,所以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其实我是菜鸟,我也不懂。。

网友(点评):
要算启动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送接近2吨重的东西,30好像有点小,算一下,链条输送2吨的负载,需要多少力矩。再通过扭矩计算轴的直径。 ...

谢谢前辈指教,我来算算,。。。还想请教一下,上下两根轴能一样粗吗?

网友(点评):
差别不大,可以一样,小往大靠。

网友:
你这个是小循环机械车库的变形啊

网友G:
看完帖子 ,感觉还是缺少数据:单端驱动吗,最恶劣情况下的启动/终止扭矩是多少,杆两端的轴承是怎么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完帖子 ,感觉还是缺少数据:单端驱动吗,最恶劣情况下的启动/终止扭矩是多少,杆两端的轴承是怎么放置的 ...

轴承是竖直固定在面板上的,你说的有道理,计算要考虑的东西很多。。现在我还考虑不了那么多哦,刚从事机械3个月,我就要设计这个东西,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哎,先不管计算的多么精确,至少加工出来得能用,就像炒菜一样,不说好不好吃,至少能吃啊。

网友(点评):
所以,刚开始开发还是轴径取大一些,以后可以优化设计。

楼主:
引用 楼主:
轴承是竖直固定在面板上的,你说的有道理,计算要考虑的东西很多。。现在我还考虑不了那么多哦,刚从事机 ...

我取到了40mm,应该差不多吧。。后面再优化

网友:
咋一看,还以为是做立体车库的呢

网友:
下载一个插件

网友:
热处理也要考虑啊

网友(2019-01-05):
引用 网友E:
输送接近2吨重的东西,30好像有点小,算一下,链条输送2吨的负载,需要多少力矩。再通过扭矩计算轴的直径。 ...

怎样根据扭矩计算轴的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