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内径和外径的公差值

楼主(2016-09-06):
记得刚出来工作时,设计时碰到轴承的配合,(可能由于读书时没有特别注意轴承的公差那一节课),总以为轴承内圈的孔与轴配合就是基孔制,轴承的外圈的外径与端盖的孔配合是基轴制,查其公差等级就行;后来才知道轴承的公差值是与一般轴孔配合是不同的,是特别的。
如下图示:

还有某轴承牌子的公差值表:

网友:
轴承 内圈 公差  上偏差为0.。。外圈  上偏差也为0.。。。。。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A:
我们买轴承的时候,旋转精度要求高的用P5级,精度低的用P6级。这个P应该表达的是轴承的整个制造精度,包括尺寸精度,形状精度等等。P4精度大于P5,P5大于P4。但价格的差异也特别大。

网友(点评):
精度越高,轴承在精加工的时候,工序会增加,但是一般在轴承的车削阶段是不分等级的,在磨加工分等级,这个造成了精度级别越高,价格越贵。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学习了。粗加工,应该差不多,精加工不一样。那热处理会不会有可能不一样?

网友(点评):
俺就是想问问,精度越高,增加了啥工序

网友(点评):
好像是没有增加,在磨阶段。因为精度要求不同,可能采取的工艺不一样(包括加工设备也不一样)。

网友:
受教了!感谢分享!

网友(2016-10-18):
轴承等级是不是还分厂家的

网友(2019-11-02):
引用 网友A:
我们买轴承的时候,旋转精度要求高的用P5级,精度低的用P6级。这个P应该表达的是轴承的整个制造精度,包括 ...

P2 P4 P5 P6 0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