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外圈压盖安装问题

楼主(2016-09-06):
对于像精密机床这样的设备,轴承外圈压盖的安装也是很有学门的,压盖凸台如果尺寸短了,轴承压不住,这样丝杠会有窜动,麻烦就大了。这个关点应该没有疑问。但凸台也不会无限延长,但到底多大比较合适呢?也就是凸台压上轴承外圈后,压盖端面和轴承安装孔处的端面之间间隙多大合适?
有说一两丝,也有说四五丝,到底多少合适呢?有熟悉的社友说说,谢谢!

网友:
多数情况下和轴承预紧量有关,

网友(点评):
能详细说声吗?

网友(点评):
靠轴承端盖调整预紧量?

网友:
因为安装后有累积误差,为了保证端盖压紧外圈,肯定长比短好。压盖端面和轴承安装孔处的端面一般还需要加密封垫。所以我们一般选择1mm。这个间隙要求应该没有那么严格,保证轴承外圈被压紧,保证不漏油。我们是非标机床,不知道你们的机床结构,供参考。

网友(点评):
谢谢层主,请问你们1mm量是怎么选的,参考什么?

网友(点评):
我们的结构可能和楼主的不一样,轴承盖不调节预紧量。预紧量靠加工保证。

网友:
精度高的做成间隙可调的,要求不高的选个合适的配合靠加工保证

网友(点评):
我们一般都是靠加工保证,只是轴承磨损以后不能调节。

网友(点评):
我们一般都是靠加工保证,只是轴承磨损以后不能调节。

网友:
俺们都是安装时修配的

网友(点评):
这样效率太低了。

网友(点评):
如果靠轴承盖调节预紧量,配间隙是必须的,因为装配间隙不是固定的,最后必须根据实际尺寸配做。

网友:
轴承外圈压盖,与端面的间隙;我记得曾设计都是没有间隙,尺寸一样平齐紧贴就行;如果有密封垫片,要相应加上相应的尺寸,如1~1.5mm,看你用的橡胶垫片。

网友(点评):
间隙很小的时候,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
调整垫片有吗?

网友(点评):
我说的这个数值是没有的。

网友(点评):
支配怎么能没有垫片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