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动开关在地铁隔离锁应用

楼主(2016-09-06):
高诺斯开关Crouzet Switches 的微动开关可应用于电动双开塞拉门/内藏门的车门安全锁(门锁),该门锁主要用于日常检修以及应急使用。
按左、右门锁,每只门锁配置3只微动开关:
当锁片的位置在0度时,三只开关均处于常闭正常状态,列车门属于正常状态,从列车控制室可以监控门的开闭状态,并且可以正常控制车门的开闭;
当锁片的位置在30度时,触发一只开关(常闭到常开),另外两只保持常闭,列车门属于不正常状态,从列车控制室可以监控门的开闭状态,但是无法正常控制门的开闭,必须人工现场开闭车门
当锁片的位置在90度时,触发三只开关(常闭到常开),列车门属于不正常状态,从列车控制室无法监控门的开闭状态,而且无法正常控制门的开闭,同时人工现场也无法开闭车门(此时门处于关闭状态,通常应急使用)

网友:
机械人也多学习学习电方面的知识

网友A:
公共汽车的车门也有类似的开关装置,当人上车时卡在门口,车门关闭不了,车门会卡着人,车门那胶块里就有个开关被接触到,有一个信号,会令到车门会重新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汽车的车门也有类似的开关装置,当人上车时卡在门口,车门关闭不了,车门会卡着人,车门那胶块里就有个 ...

这个还真不知道,长见识了
我一直以为是气动控制的力比较小,不至于压伤人,(⊙﹏⊙)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