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玻璃,透明且薄

楼主(2016-09-07):
遇到一款产品,3mm厚,透光率很好,对射传感器检测不出。
并且产品检测时不能有机械接触。
网上看了下可以用气检测。
问题来了:

  1、用气检测是什么原理
  2、那个传感器气叫什么?
  3、有没有用过的,给个型号。

网友:
超声波传感器试过了吗?

网友(点评):
没有,超声波什么原理?谢谢指教!

网友:
可能是压力传感器吧,出气口被玻璃挡住气压升高,压力传感器发出信号。

网友(点评):
他都说了 不能检测

网友(点评):
不能接触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检测原理?涨知识了。

网友(点评):
气接触可以的

网友:
自己做一个也不难吧。上面吹气,下面,几十块钱的探针摆动式接近开关,探针前端沾上去一个小扇子。

没玻璃?气吹到扇子,开关接通;
有玻璃?气吹不到扇子,开关断开。

网友(点评):
我去,你是我们经理吧,说的一模一样。方法也一样!

网友(点评):
还不直呼,领导好,辛苦了

网友(点评):
这叫狗熊所见略同。。。

网友:
其实没那么复杂吧,光的不行,用电的,电容感应之类的就可以了,我们也是做玻璃的,问下专门的厂商

网友(点评):
你也是做玻璃的,我是做玻璃仓储的,底下梭车上有4组这样的装置,原理大概知道是靠气流量控制。但是因为有4楼的替代方案。所以想搞清楚进口设备用了4组这个玩意是什么目的。

网友:
检测玻璃的性能?还是检测玻璃的厚度?还是检测它存在与否?
如果是检验玻璃的性能,用气检测的话,可能是通过一定的压力的压缩空气来检测这玻璃的质量,多大压力它会爆,等等。
如果的检测玻璃在存与否,好像用气来检测,不大好吧。

网友(点评):
问题就在这,如果是为了检测有无,这样做有些复杂了。 如果不检测有无,这样的方式能检测出玻璃什么性能?厚度可以检测到吗1mm厚度差,能检测出吗

网友:
不能对射就反射啊…

网友(点评):
对射不行,反射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