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求助

楼主(2016-09-07):
我想用伺服电机进行打孔,5M型25宽同步带传动,主动轮60齿连接电,机被动轮40齿连接钻头,电机采用三菱HG-JR353 ,钻头最大直径10MM ,加工件为45#铁板20MM厚,钻头额定最高钻速4000,打孔时最高也就用到2000吧,进给率为每转0.2MM。请教这个电机可以吗?

补充内容 (2016-9-7 13:20):
进给率可以降低就按正常标准就行,主要是电机的扭力够不

网友A:
打孔精度没那么高吧  用伺服?   我这伺服的钱  拿去买一台普通的打孔机  都够了

网友:
这个主要算扭力,但是个人觉得电机扭力不够

网友B:
要用减速结构吧?你两个同步轮还加速了?

网友C:
你参数有问题啊,还是你的钻头是新型钻头?
3秒钟一个20mm深的孔,进给量F400  0.2mm/r
就算是中心出水的钨钢钻头 一般都是2000r/mm  F=100  0.05mm/r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参数有问题啊,还是你的钻头是新型钻头?
3秒钟一个20mm深的孔,进给量F400  0.2mm/r
就算是中心出水的 ...

进给可以降低就按正常的进给就行,主要是电机的扭力够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孔精度没那么高吧  用伺服?   我这伺服的钱  拿去买一台普通的打孔机  都够了

主要是想可以随意的调速,变频电机又太重所以选的伺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减速结构吧?你两个同步轮还加速了?

还有铣的功能所以最高转速要达到4000转,就用增速结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可以随意的调速,变频电机又太重所以选的伺服的

可选用三相异步电动机,用变频器调整;就能省略昂贵的交流伺服电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给可以降低就按正常的进给就行,主要是电机的扭力够不

普通铣床750W都足够钻孔了,你只要不是选了个50W的伺服电机稳妥妥足够了
我选的是7.5KW的48.9N·m 大力出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