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筒线电机功率计算

楼主(2016-09-07):
产线如图所示
6米一个动力,两个工件,单重500KG,总重1000kg,速度8m/min,
辊筒驱动,求助电机功率计算方法
我的计算方法如下
电机功率=力*摩擦系数*速度/机械效率
P=1000*9.81*0.15*0.133/0.8
=244.64(w)
=0.244(kw)
这样算对吗

图

网友:
结果还要乘以一个安全系数,再选用标准功率的减速机

网友A:
简便算法,应该对的,但实际取值要大几倍。http://www.cmiw.cn/thread-469103-1-1.html参考一下,辊道功率计算。

网友:
对!P=F.V,F的单位是N,V的单位是M/s。你还考虑了效率0.8,非常好!
但一般还要乘以一个系数,好像是1.2至1.5吧,可以查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便算法,应该对的,但实际取值要大几倍。http://www.cmiw.cn/thread-469103-1-1.html参考一下,辊道功率 ...

实际取值大好几倍   那是不是我的哪里错了?    计算数值与实际数值不应该差几倍吧?

网友(点评):
实际取值要靠电机标准,还要乘以安全系数。

网友(2016-11-23):
可以试一试

网友(2018-02-01):
请问您现在是怎么算的哇,我也是你这样算的,然后x安全系统,感觉出来的电机功率很小

网友:
我也是这么大概算,客户经常性的问,也懒的细算 就估计个

网友(2021-01-14):
请教一下9.81是什么,0.15是什么?

网友(2021-06-28):
简化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