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平时工作画图软件,习惯

楼主(2016-09-07):
先说我,小厂基本还是CAD,国产的浩辰感觉做的挺好很方便。但是容易崩溃。三维软件SW,基本只用来画个外形图。后来听说台湾都是直接三维画图出二维图纸。我试了试感觉好麻烦。标注,螺纹啥的太慢了(可能是我SW不熟练)。大家来讨论讨论

网友:
一直在用SW出机械图  出电气图,感觉很顺,软件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网友:
积极接受新事物!

网友:
2千年起我就都以3D制图了,切换空间成为图纸投影就成了是2D的dwg

网友:
PROE出二维工程图咋样啊? 俺下班了  没事干就在家里笔画,BOM表很麻烦,有时候按照书上来做也搞不出来。

网友:
三维设计一直是CATIA,出二维图还是用CAD快些

网友:
还是三维直接转二维图简便且不容易出错,然后再在二维图里面添加个轴测图,识图也简单。出的图纸多了,习惯后就顺手了。

网友:
我们公司设计出图全SW出,发电子档也是全是SW的文件格式,工艺不清楚的地方也是拿SW查

网友:
UG,现在一直在用UG;以前用过Autocad和solidworks。
现在流行的软件就是三维软件设计,并出工程图。
个人觉得现在用得最多的应该是Solidworks和UG了吧,二维的CAd应该在机械行业不断减少的了。

网友:
基本全是3D画图,CAXA 3D,CAXA2D,浩辰CAD,CAD,3D画图,组装,零件图,转工程图,2D和3D联动的。需要CAD的PDF的stp的,完成后一起转

网友:
CAD在数控车编程的时候很有用,自检自查
平面找点,工艺自己算料很方便,相对SW,做一个模板自己改尺寸很简单而且一个文件里可以塞N多张图
SW对于设计来说简单很多,但是需要设计者对图形做到归类,不然丢失3D,工程图要再打开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