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数控仪表车床相关机器品牌 谢谢

楼主(2016-09-07):
各位大虾们,有哪位对数控仪表车床比较了解  麻烦推荐下机器品牌   麻烦各位了  谢谢

网友A:
浙江玉环是我国数控仪表机床的生产基地,高低端产品应有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浙江玉环是我国数控仪表机床的生产基地,高低端产品应有尽有.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浙江玉环是我国数控仪表机床的生产基地,高低端产品应有尽有.

大神   有可以推荐的品牌嘛??

网友B:
当然是金火,别的牌子不用考虑。一个做了十年机加工的人(也就是我)这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金火,别的牌子不用考虑。一个做了十年机加工的人(也就是我)这么说。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