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棒子能车加工么?

楼主(2016-09-07):
材料304,工厂工人说最细能加工直径3mm的,请大家出谋划策,看看怎么加工。

网友A:
这个没什么问题吧
两个φ3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什么问题吧
两个φ3没看懂

因为我以前还没看到过加工2mm的轴,所以也不知道怎么加工出来,能详细告知。

网友:
φ2部分是默认公差值,这个车削没有问题啊

网友:
仪表车就能行

网友:
这粗细实线我是真没看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什么问题吧
两个φ3没看懂

依我看,这个他想标注的是外螺纹的小径是3,外径是4.5;
这个标注应该是不好吧,至少加点其他的文字说明在旁边,说明是什么螺纹。

网友(点评):
没标注螺纹哦

网友(点评):
没标注螺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依我看,这个他想标注的是外螺纹的小径是3,外径是4.5;
这个标注应该是不好吧,至少加点其他的文字说明 ...

螺纹的话 应该不需要标注小径的吧

网友:
可以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我看,这个他想标注的是外螺纹的小径是3,外径是4.5;
这个标注应该是不好吧,至少加点其他的文字说明 ...

没有螺纹,尺寸线那个是,尺寸线多了一个。

网友C:
走心机做,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走心机做,很简单~

走心机设备不错,可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