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工艺之我见三---敲落孔(KNOCKOUT)特征

楼主(2016-09-07):
  • 敲落孔(KNOCKOUT)定义:
    一般在金属冲压件上,孔内物似落非落,只要用起子或其他工具轻轻敲该孔内物即可脱落,通孔即呈现出来;
这个结构一般用在由用户安装使用的产品上,比如导线需要穿孔连接;或者产品底部的出水孔,可以根据安装环
境自行选定出水位置。
  • 检验标准:
        1.垂直于敲落孔平面施加44.5N的(10lbf)力,敲落孔应完整。
    在最有可能敲掉敲落孔的位置,使用一心轴装置(平直端直径为6.4mm(1/4英寸))施加压力。
    2.敲落孔在敲落后不得出现披锋、毛刺或尖角。敲落孔应使用螺丝刀或其他工具拆除。

示例如下:
作业标准

实物照片

网友A:
这不是KO么

网友B:
开一个数冲E工位磨具
啪啪啪

网友C:
涨知识了,楼主有空多发些钣金的东西,没接触过钣金。

网友(点评):
哦,大侠没接触过钣金吗?

网友(点评):
哦,大侠没接触过钣金吗?

网友(点评):
哦,大侠没接触过钣金吗?

网友D:
不错毛刺都没看到,使用的设备是数冲?

网友E:
冲头磨2-3个小缺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毛刺都没看到,使用的设备是数冲?

毛刺是不允许有的,使用的设备是AMADA数控冲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毛刺是不允许有的,使用的设备是AMADA数控冲床。

我们的也是,使用近20年了加工效率比一些国产的机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KO么

您想象力真丰富,机械的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KO么

想要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一个数冲E工位磨具
啪啪啪

这是D工位模具,你用得着那么大的工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冲头磨2-3个小缺口即可

下模怎么弄?质量不好控制吧。还是开专用模冲切质量更有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的也是,使用近20年了加工效率比一些国产的机床高

设备精度也要高很多,尤其冲切硬度大的不锈钢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涨知识了,楼主有空多发些钣金的东西,没接触过钣金。

后续还会有四、五、六。。。ongoing

网友:
类似于塑料件的敲落特征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下模怎么弄?质量不好控制吧。还是开专用模冲切质量更有保证。

下模不用改,按标准做

网友:
现在一些钣金箱形类产品有这样的一系列孔,在使用时按需要把孔敲出来,其他孔还保留封闭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模不用改,按标准做

没这样用过,如果可以的话,岂不把模具费省了。

网友E:
缺口相对应的部位就是连接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缺口相对应的部位就是连接筋

单单上模的缺口就可以成形,不需要和对应的下模挤压吗?

网友(2017-03-31):
学习了,楼主专业,踏实。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