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封口求助

楼主(2016-09-07):
这是钣金做的,这两个折弯角度不一样,刘协这个口怎么封住,用闭合角好像不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是问实际加工如何封闭,还是在建模中如何封闭

网友A:
如果只是画图。那个就相对简单多了。实际加工是无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画图。那个就相对简单多了。实际加工是无法的

画图

网友:
不如先用拉伸之类的画完然后转化成钣金

网友:
用闭合角怎么可能不行,它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诞生的

网友:
闭合角可以

网友:
卜板的剖口不是那个样子!具体看钣金工艺吧。

网友:
两边角度不一样,只能用两块料来填补,楼主是想用一块料来闭合吧,好像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