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出问题该找谁

楼主(2016-09-07):
   一个产品检验合格,客户拉过去焊了一发螺纹变形了,拉着我一顿喷。找质量怎么办,质量说通止规合格我们就放。找生产,生产说质量说合格我们就做。找设计,质量说合格就合格。搞完又变形,拉着我又一顿削。我拉着质量说这么办。质量说找生产,生产说,找设计,设计说,图纸不能改,你们自己想办法把螺纹做大点啊。我问:“大点是大多少。”设计说:“能用就行”.我问:“要是焊接变形量不一样做大了通止规不合格这么办。”设计来了句:“找质量。”
   我去你妈的。绕了我半天,被削了半天,就这结论。大家说说你们一般遇到这种事情有什么正规的解决办法么。
  ps:最后我拉了个样件过去让他们焊好 然后再对着这工件做螺纹,再不行我也只能耍赖了。

网友:
我特别讨厌供应商过来跟我扯不合格的问题,楼主勿怪,我是做设计的,在我的角度说的话,我下了图纸,供应商接了单子,就要符合要求提供产品,如果由于部分技术难点不能满足要求的,要尽早的沟通,等到交货了再说啥都晚了,质量检验不合格要拒收,不合格,生产就不敢要啊。然后说道改设计,其实这并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修改的原因是什么?是工艺做不到还是设计有问题,这两个方面都是可以促使设计变更的,但是单单是由于供应商产品质量不过关是不可能修改设计的。
这些仅作与楼主交流,说明一下设计者心态。
当然如果确实是各部门推诿,真的就没辙了。我大概理解了楼主的意思,焊接变形造成不合格的,你们应该按照焊接前验收,怎么能两个工序,你们承担最终验收的后果呢?

网友:
你太好说话了

网友:
找他。"设计说,图纸不能改,你们自己想办法把螺纹做大点啊。"

网友A:
说来说去,楼主啊,你是干啥的?

网友:
明明是两道工序,你出厂的时候质量按照图纸检验合格了,说明产品生产过程是OK的没有问题。那么到了客户端,焊接后由于变形问题导致螺纹质量跟着发生了变化,应该先有客户自己解决焊接变形的问题,如果客户解决不了,应该反过来找设计沟通,修改设计结构或者尺寸公差,有工艺质量生产一点关系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来说去,楼主啊,你是干啥的?

应该是做工艺的,两头受气。

网友:
零件检验合格,但客户使用后,焊接令到螺纹变形;这个的确是有点头痛;如果客户经过试验认为螺纹设计大点,就行,直接反馈回来,设计一定要改图纸的。

网友:
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会推给工艺,哈哈。

网友:
产品出厂合格,客户收货时验收合格,那么这就是合格品了。
符合图纸要求的就是合格品,还找供应商的麻烦,本质上属于耍赖了

网友B:
没太明白,楼主到底是什么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太明白,楼主到底是什么岗位?

小厂没那么明确的分工,我管质量兼售后处理。生产也管过。客户那边人头比较熟。然而并没什么卵用。该削你还是削你

网友:
楼主是做啥的啊,为啥不是焊接接验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