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列实体问题

楼主(2016-09-07):
可是阵列实体之后,齿刀全齿好像是有很多个单齿实体组成的,后面进行齿坯和全齿之间的组合指令的话,还要逐一选择一个个单齿实体。主要问题就是用阵列实体命令之后,形成的全齿插齿刀是一个个单齿实体,能不能把它变成是一个实体呀?这样就可以直接和齿坯进行组合了。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软件?UG吗,直接求和就好了彡

楼主:
哎呀,solidworks呀

网友:
陈列的时候是可以一个逼供的,UG的这个阵列功能我用过的;sw用得少,肯定也可以的;再试试。

网友:
再加一全特征吧,

楼主:
不好意思,我solidworks用的不是太熟,这个全特征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