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这个图怎么加工

楼主(2016-09-07):
我想外圆磨削靠端面,11.5和1.25怎么保证,还有车削怎么留余量,11.5怎么测量。

网友:
你有两个1.25你说的是哪个?个人感觉11.5直接测量是不可能的,只能间接得到,

网友:
内孔芯棒端面上夹后靠一刀吧。

网友:
11.5做个专用量具,+一个标准块11 .5

网友:
11.5只能间接得出来,尺寸1和1.25直接测出来,再测11.5右端面到工件总长左端面。工件壁薄,穿芯轴,磨端面。

网友:
得不出来,11.5是有公差的,1和1.25是自由差,没法保证11.5的公差范围

网友A:
数控车 分分钟搞定
普车尺寸反准了 也不难
批量数车做心轴
同轴度0.024还是心轴准
关键你说外圆磨 为啥呢 淬火了?

网友:
11.5那个尺寸只能通过间接测量

网友:
长度尺寸控制都简单!单边1.5mm如何保证不变形!这个材料应该是高强度钢!或者淬火钢

网友:
批量的话!应该使用胀紧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控车 分分钟搞定
普车尺寸反准了 也不难
批量数车做心轴

光泽度0.4

楼主:
数控车不知道外圆0.4粗糙度能保证吗

楼主:
数控车0.4的粗糙度能保证吗

楼主:
不锈钢1Cr18Ni9Ti

网友:
什么材料?硬度多少?车后直接磨?没有热处理的话,单边0.1mm余量绰绰有余,车床状况好,磨床工时紧的话还可以降低些,要看具体条件。11.5是设计尺寸,需要转换为工艺尺寸,把0.1mm公差分解下去。长度尺寸标注总体不对,5个尺寸,4个没公差,总长都不好控制。按量具标准磨一个高度适当,端面平面度、粗糙度、两端面平行度可信的圆型垫块,在测量平板上,用数显高度尺测垫块顶面并设为零位,将工件放在垫块上,侧法兰边,可直接读出11.5的测量值。

网友:
做工装,金加工一端外面尺寸,放入工装里,靠紧基准,0.1的公差没问题的。

网友:
一一个端面为基准   加工的时候总厚度给公差   太好保证了

网友:
就不能更改一下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