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六角螺栓的公称直径与六角头对边的关系

楼主(2016-09-07):
各位师傅,公制扳手上的标号指的是扳手对边的宽度(以mm为单位),外六角螺栓的M值公称直径=螺纹外径,按照国家标准,螺栓的公称直径与六角头对边的关系有没有一个公式可以计算呢?还是说只能通过查表才能查出他们的关系呢?
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都是标准件,没必要计算。扳手与螺栓的对应关系可以列一个表,用的多了就明白了。

网友B:
2.5  3   3  4 5  6  8  10  12  14  16 19

网友C:
常用参数对应如下:

网友(点评):
从上表得出规律:外六角开口扳手规格大约是直径M的1.5倍。内六角扳手规格大约与直径差不多,大于M20时,差别比较大。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查标准的.

网友(点评):
这样更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标准件,没必要计算。扳手与螺栓的对应关系可以列一个表,用的多了就明白了。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  3   3  4 5  6  8  10  12  14  16 19

没看太明白......请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用参数对应如下:

开口扳是公称直径的1.5倍这个结论简直太酷啦~二位老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列表

简单粗暴

网友:
这个也和外六角的标准有关,像5783的和1228的明显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