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懂气缸吗?

楼主(2016-09-07):
想问一下CQ2B,和SDA,和ACQ,和ASQ的不同之处与相同之处! 哪位大神指导指导!

网友:
这个东西如果某种型号的话,请先说明气缸品牌

网友:
每个生产气缸的企业有自己编号。

网友A:
气缸厂商自定义。如CQ2B这2代表双杠、也有代表双行程的。

网友:
CQ2B是SMC的,SDA,和ACQ,和ASQ是亚德客的

网友:
醉了,这也要问,拿一本样册看看就好,圆形的,方形的,大缸径的,小缸径的各式各样

网友:
学液压,气动建议纸质样本越全越好,随时翻看,益处多多!

网友:
对初学者选型是很茫然。

网友:
无非安装方式,加载方式不同,根据使用要求选用。

网友:
气缸,这东西太专业,不懂,我只会用而已

网友:
SMC技术支持做的很好,有什么问题打电话很快就能解决,SMC详细的纸质样板是英文的,中文的比较简单

网友:
不懂,没用过。

网友:
选东西前不看选型手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缸厂商自定义。如CQ2B这2代表双杠、也有代表双行程的。

SMC的CQ2B气缸,不是双杠也不是双行程的,它是一个单杆双作用方形气缸!

网友:
CQ2B是SMC的,SDA,和ACQ,和ASQ是亚德客的;CQ2B与ACQ外形尺寸、安装尺寸是完全一样的;ASQ是单动缸,ACQ的衍生系列;SDA/ACQ同为薄型缸,执行的标准不一样,也就是外形尺寸安装尺寸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