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黑熊行走马达BBC02-783可以长时间拖着走吗?

楼主(2016-09-07):
请问大家,单位作业车是用芬兰黑熊行走马达BBC02-783作为行走系统,现在因液压泵故障坏了一台在路上,只好通过手解制动后用另外一台好的车去拖回基地。现在问题是,这种液压行走马达可不可以长时间长距离拖行?主要是油温和磨损的问题大不大?

网友A:
只要不超过马达额定转速太多(拖车跑的太快),调低系统压力,没问题。

网友B:
1,马达要通油防止干摩擦;
2,要两腔给一定的压力防吸空;
3,油路通畅防止憋压。

网友(点评):
液压泵都坏了,怎么实现通油? 如果通不了油,那就会吸空的。

网友:
不懂,拖走很马达有啥关系?求解释

网友C:
   楼主先确认马达有没有另配离合器  (黑熊有专用离合器)  如果有就好办   直接断开离合   跟马达没有关系了

    如果没有 想办法将马达的进油与回油口直接短接  (有些设计在回路中有打开短接的球阀)  要注意的是 管路中要有油 不能干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超过马达额定转速太多(拖车跑的太快),调低系统压力,没问题。

谢谢!拉回来了,目前看上去没有问题。拖车速度控制得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马达要通油防止干摩擦;
2,要两腔给一定的压力防吸空;
3,油路通畅防止憋压。

谢谢!车拖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止吸空,另外不要超过马达的最高允许转速

谢谢。拖车的时侯都走得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先确认马达有没有另配离合器  (黑熊有专用离合器)  如果有就好办   直接断开离合   跟马达没有关 ...

谢谢,我们有一个电磁阀控制,可以使AB口相连。我是怕拖着走的时候就是A口的油到B口一直循环,又没有热交换,运行时间过长怕泵的密封圈受不了。

网友:
只把A,B口短接,马达也会有容积效率损失啊.我感觉坏到不至于,肯定会或多或少的影响一点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