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同一导轨上布置两个直角坐标机械手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6-09-07):
如图所示,这个是德国百格拉直角坐标机械手,我想设计这两个手 一个末端执行器装真空吸盘,用于把铝箔袋子给吸开,两边吸,待吸出一个口子后,另一只手将物料装入袋里,两只手都共用一个导轨。
但是这样设计的话,稳定性如何? 如果不共用一个导轨,怕物料装袋不同心,这个物料是铝管,中间穿一根轴,机械手抓住轴头 往袋里面送
PS:除了装袋以外还要在装入纸箱,可否三个动作一同完成?
这个袋子本身比较光滑平整的
多谢指教!

网友:
一个Y,Z轴装配3个手也没有问题

楼主:
我想用双梁 因为那个铝管比较沉

网友:
貌似没有问题。

网友A:
只要保证不干涉就行,装箱就可以不用机械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保证不干涉就行,装箱就可以不用机械手了。

装箱时,能否让机械手停留在一个位置,让箱子自动跑过去,让箱子过去主动迎合铝管(箱子有个U形槽),等铝管完整插入纸箱后,机械书松开手爪,可否实现这样的动作?多谢!

网友(点评):
这样很好。

网友:
X轴联动还是单独动作?一根轨两端各一个电机,是各带一条皮带吗?真的好布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