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关于龙门铣动力头改装自动走刀

楼主(2016-09-07):
按图来看 是不是电机+调速器 (丝杆用联轴器与电机连接)就可以实现自动走刀 5.5kw的动力头需要多大的电机

楼主:
要用什么电机 多大功率

网友A:
样本都有了,查查参数还不容易,
你这5.5kw是怎么来的。

网友(点评):
这种结构手摇更方便实惠,还好定位。电机直接改为手轮。

网友(点评):
经验值吧。

网友(点评):
5.5KW动力头已经有了 问的是要多大的电机(图上的小电机)带动动力头移动(垂直状态)

网友B:
自制的3Kw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样本都有了,查查参数还不容易,
你这5.5kw是怎么来的。

5.5kw是动力头的 我问的是走刀电机(图上那个小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制的3Kw够了。

5.5kw动力头本来就有 现在手动盘上盘下 装个电机省力 还可自动走刀

网友(点评):
不切削的话,你亲自手摇一下,二指0.37,以上0.5

网友:
这个要根据动力头移动部分的重量和传动方式来对电机选型吧?

网友:
根据输出扭矩  功率计算

网友(2021-11-07):
你发的图片是 我们的  ,可以改  配上1:35  或者1:40 变频减速电机  ,装上链接法兰 和联轴器  ,开上油路 加上手油泵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