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机械原理教材的学习方法?

楼主(2016-09-07):
求机械原理教材的学习方法?请求各位大神帮忙推荐几本机械原理的教材。并推荐下学习方法。

网友A:
比较好的教材,快速通读,重点章节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好的教材,快速通读,重点章节细看

谢谢,请问下哪些章节重点看,哪些一带而过即可?希望大侠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下哪些章节重点看,哪些一带而过即可?希望大侠指点

开篇的自由度,连杆机构,齿轮,轮系,还有后面的轴惯量换算,动平衡等。其他的初步了解,用时或有时间再多看。

网友:
大学的机械原理教材还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