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码在线检测有无

楼主(2016-09-08):
零件本体有7种颜色
条码有两种颜色
只检测有无条码。不读取
请指教:用那种传感器最适合,更换不同颜色零件时,不用调整传感器?
谢谢。

网友A:
1: 条码颜色和本体颜色 是否有相同颜色
2: 本体是否反光
3:传感器可以安装的范围 检测距离
4:传感器 用PNP NPN
5:有无其他要求  比如IP65

目前只能进行推测你的东西。
如果本体和条码永远不同色,可考虑颜色传感器。
如果同色,不好检测,
总结一下:基于现在的猜测,如果是一维码 建议直接用扫码枪。成本便宜。软件进行一下判断。只要有条码内容就当时有条码,价格相对于传感器会便宜一些。稳定性也会好一些。用颜色传感器相对会不太稳定。

网友(点评):
相当于扫码枪当传感来用。

网友(点评):
两种方案都 不需要调整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条码颜色和本体颜色 是否有相同颜色
2: 本体是否反光
3:传感器可以安装的范围 检测距离

如果条码位置是一致的,或者差异不是很大都在扫描枪扫描范围内,应该是不用调整的!

网友(点评):
他要求不调整。 一遍一维码的范围都会比较大的(相对传感器要大得多了,他本意是选传感器。所以为认为没问题。),应该不用担心范围的问题。有可能还得缩小扫码范围呢。要不有可能一次扫到俩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条码颜色和本体颜色 是否有相同颜色
2: 本体是否反光
3:传感器可以安装的范围 检测距离

不好意思,没表达清楚,这零件实际上就是彩色荧光笔,检测有无条码边来决定笔帽装的上下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条码颜色和本体颜色 是否有相同颜色
2: 本体是否反光
3:传感器可以安装的范围 检测距离

兄弟,有无合适品牌?推荐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兄弟,有无合适品牌?推荐下

在线检测,以便后续自动装配用,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表达清楚,这零件实际上就是彩色荧光笔,检测有无条码边来决定笔帽装的上下方向

不同色

网友(2018-04-16):
用条码枪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