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台机器,客户想要,想知道是什么

楼主(2016-09-08):
工作流程如图,就是一块钢板折弯几次卷成一个方的,有很多滚筒型卷弯的,但是太慢不合适

网友A:
洗衣机或者冰箱的外壳折弯,哈哈通通非标定制

网友(点评):
支持。都是非标的

网友(点评):
俺家专门做洗衣机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衣机或者冰箱的外壳折弯,哈哈通通非标定制

你知道这是什么机器吗,求介绍资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知道这是什么机器吗,求介绍资源

折弯设备,一般都是非标,既然是你的客户,你们自己设计折弯机,就是折几道弯,根据产品需求设计.

网友:
这个折弯机好做的,而且板件很薄,力都不大,只需要根据你客户最终需要的折弯形状对应做几个工序就ok。
没什么复杂的。你们自己完全可以做。

网友:
非标折弯机,液压的,这个要根据你的产品的形状和尺寸进行设计,或订造。